[求助] 菜鸟来问:DFT中的压缩?

楼主(2011-01-06):
刚开始接触DFT,看到一个脚本,其中几个值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有知道的能解释一下,

一个是compression ratio,一个是use DFT-max scan patern compression,最后一个是create test wrapper。
有知道的么?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指导么?

网友:
压缩率啊应该是睡 test vector的压缩能力
mentorG有一个tool叫testkompress

网友:
看看DFT MAX的flow你就明白了

网友(2011-02-10):
直接查ref_manual

网友(2016-02-01):
前两个是一回事,compression logic, 以及压缩率,第三个test wrapper是另外一个概念,用来解决block之间的逻辑测试,仔细看下user guider

网友(2016-03-02):
compression ratio: SCAN CHAIN采用压缩模式 新思和明导工具都有对应,压缩结构内部CHAIN数/外部CHAIN数之比
DFT-max scan patern compression:明导的DFTMAX工具实现压缩结构,EDT内部压缩chain/EDT输入CHAIN数
并不强调工具的情况,上面两个概念可视为一个问题,忽略edt内部信号周期影响
create test wrapper:IEEE 1500标准中对阶层测试的定义 创建类似scanchain 的可控制链 实现可选择测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