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带分频器的设计

楼主(2011-01-06):
最近打算用0.35 CMOS工艺实现一个1Ghz-3.2GHz左右的二分频器,当前的困难是,无法采用一个CML分频器实现,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或者有相关的资料借鉴下。我的邮箱:zhangjingxizi@126.com
谢啦!

网友(2012-04-18):
回复 楼主:

0.35um的工艺没做过,仅供参考:
1,可尝试E-TSPC,0.25um工艺的可以做到5G以上,仔细优化一下在0.35um下也许能做到3G
非常有价值的一篇paper:[2010JSSC] The Speed-Power Trade-off in the Design of CMOS True-Single-Phase-Clock Dividers
2,如果1不行,那就用CML,这个也有两个选择:a),通过改变bias电流和负载电阻,低频用小电流大电阻,高频用大电流小电阻,看一个能不能覆盖全频段; b),不行就用两个
3,速度最快的divider是injection 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