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XP 2004 有关线宽的设置

楼主(2011-01-06):
我用DXP2004画PCB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更改线宽后,过一会儿,不知道什么时候线宽就自己变回默认的设置去了,10mil。我想是自己设置出了问题,可一直找不到原因。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在design 下拉菜单中有个RULEs的设置 把里面的routing的 width 把最优项设计成你想要的。但是最优项的线宽应小于最大项~~如果最大项为10mil  最优你设置20mil 是不行的。最优这时候自动选择为10m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但不是这个问题,比如最小值设为8mil,最优值设为12mil,最大值设为20mil。这个设置刚开始是没问题的,可以正常画线,但是过一会儿,不知道我是否按过什么快捷键,我设置的线宽rule就没有了,画的线都变成10mil了。主要是这个问题出现好多次了,我几乎不能按照自己的需要设置线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