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画完pad如何加入才能拿去流片啊?

楼主(2011-01-06):
请问下:我版图画完做完lvs后 是不是要加pad和filler 这个怎么加啊 是库里有的吗 导进去画到原来的周围就行了  是吗?高手指点下  库文件应该是什么样的啊  pad和IO buffer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IO Filler在库里是有的,要看具体库是什么样了,没有固定格式吧,不过很容易认得到。我以前做的时候是在前面平面规划到布局布线之间加上去的,一般敲命令就能完成了。 有些库IO PAD 和IO CELL是分开的,知识面比较窄好像没有听过IO buffer

网友:
做lvs前就可以加进去吧 没影响的~~· 如果是FILLER的话 其实不加也没多大问题 个人认为

网友:
不太懂,帮你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我这没有布局布线工具 因为我是画的一个数字的版图  比较小 所以手工布局布线了 要手工加pad  还有我用的nec。35的库  里面只说是I/O buffer 不过好像就是p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 我截个图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就是pad  还有这个好大啊  和我画的核心core的大小差不多呢  怎么连呢?是不是还分电源 和输入输出的pad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encounter工具做的,IO PAD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不过在.io文件中增加了row 1和row 2来定义IO CELL和IO PAD的坐标位置。在calibre工具里面能够很清楚看出IO PAD的形状,应该跟你所描述的相同,是做焊头在封装的时候连接到外部管脚Pin中作为输出或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这样  谢谢高手 我查了下库  里面没有pad 我想手画  最简单的数字pad就行了  怎么画啊 是不是就是一个金属啊  指导下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我仔细找了下  我的华虹库里有IO的标准单元 里面pad esd等都有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连 还有就是IO和core的电源和地是共用的还是分开的  而且我的corner连接的IO不一样大  好麻烦啊

网友:
一般IO buffer是IO的驱动电路部分,而IO PAD就是个简单的金属块,做wire bonding的那块。两个组合起来才是个完整的IO。

网友(2011-02-23):
华虹工艺里的IO单元的确不带PAD,需要自己手动画,再连到IO上去。注意你画的PAD一定要有COVER层,否则芯片出来后就被氧化层覆盖完,不能打线封装了。PAD的规则在华虹提供的工艺规则文件里有描述,按照里面的说明画就可以了。
华虹工艺库提供的CORNER的LEF确比IO大很多,导入到APR工具后会发现IO对齐很麻烦。建议自己修改下CORNER的LEF文件,改成和IO尺寸一样。CORNER里其实就是金属连线,只要LAYOUT时DRC、LVS过来了就没问题了。
IO和core的电源和地是否共用取决于你使用哪种电源、地IO,这个在华虹的IO说明文档里有说明的,自己仔细看看。而且在LAYOUT时也可以看出IO和core的电源和地的连接情况。

网友:
我就知道,之前我做的时候要在外围加上pad把芯片中的端口引出来,也包括芯片电源跟pad电源。
IO buffer没听说过,只看到过filler,就是填补各个pad间的空缺,并且将pad上的电源、地连在一起

才疏学浅,就知道这么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绝对的高手啊 你太厉害了  呵呵 我这个版本里面的IO中有pad 我是新手 lef也不会改 反正能连上了 难看点吧就 还有个问题:
    IO里面我用一个双向的buffer控制其信号让他实现输出buffer的功能,让其中的控制信号置1或者0,那么这个置是通过让其信号连到电源和地,应该是连到IO的电源和地把?而IO中的所谓guard ring 就是IO的电源和地吗?他需要连出去到其他外部信号上吗?求教了

网友:
这些控制信号你可以使用华虹标准单元库里的特殊原件(如F96、F97),这些标准单元会输出固定的电平1或0(具体看标准单元手册)。当然你直接连电压、地也是可以的,一般设计中IO和CORE的电源、地是连在一起的。但不建议把控制信号直接连在guard ring上,应该连到CORE的电源、地上。IO中guard ring不要动它。
还有一点要注意,华虹的IO里有4根测试线,这4根线必须都连接到“地”上,否则IO不会正常工作的, 华虹的IO手册上有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非常感谢你  "I/O和CORE的电压不一样,CORE里面是逻辑,特征尺寸越来越小,驱动电压也在下降,所以驱动电压比较小,
I/O是与外部连接的界面,需要驱动外部负载,所以高电压有利于驱动外部器件,在I/O和CORE之间有个PAD设计,也就是缓冲器"这是之前看到的 觉得这两个电压是不应该一样的啊  你说那个F97,96我见过 呵呵   到底最终所有的提供电源和地的是什么呢 就是F97,96吗?

网友:
先澄清下概念,我这里说的IO指的是IO CELL(有的地方也叫IO BUFF),PAD是指芯片和外部电路的连接口,也就是芯片封装时打线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块金属,和IO CELL连接)。因为有的代工厂提供的IO CELL上是带PAD的,所以常常把IO CELL 叫做PAD,其实两者是不同的。
IO CELL的确是用来驱动外部负载(所以也叫IO BUFF)。但是其驱动能力也是有限的,并且IO CELL加多少电压必须符合代工厂提供IO 手册要求,不能加太高的电压。按照你上面的说法,你的设计里IO CELL和CORE的电压不同,这样你就需要两组电源供电,并且他们的地必须是相连的。
F96、F97是标准单元,就像一个"与"门一样。需要连接CORE的电源和地才能工作,但他们没有输入,只有输出固定的电平。F96、F97一般是工具综合出来的,和其他门电路一样。

CORE里的是门电路,驱动电压只要符合手册要求就可以了(NEC0.35应该是2.3~6.5V)。驱动电压的下降(IR DROP)是和你的电源布局布线有关系的,小电路,基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得顶下

网友(2011-04-25):
有些foundry的pad是带buffer和esd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就是操作的问题,分开是为了方便版图灵活操作,

楼主(2011-08-09):
回复 网友D:

   首先太感谢你了 给我这个初学者讲那么细那么具体  让我有了继续深入学习的勇气和自信  还有个问题:我要将三块版图放在一个片子上   那个华虹pad特别大 而我的版图特别小 搞得中间空荡荡的  共用的输入引脚能不能连一起啊

网友:
也在学习怎么流片,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  那咱们可以多交流交流  相互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tsmc 018的库,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nec 35的 呵呵

网友:
好像最简单的焊盘就一个ESD电路加bonding pad。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呵呵  各个代工厂的差别还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又来麻烦您了  呵呵 版图是要按照封装形式来的 是吧   那如果我有40个引脚 封装形式是选44个引脚的LQFP 那另外四个怎么搞呢 也要加pad是吧  随便加什么吗 还有 我的版图比较小 金属密度可能满足不了  是不是要手动填充filler啊?谢谢大神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手  又来麻烦您了  我想请问下 华虹的单元库里有dummy吗  我画的版图金属密度不够  怎么加dummy啊

网友:
pad和IO buffer是一个东西

楼主(2011-09-14):
回复 网友F:

   确切说是不一样得  这里说的IO指的是IO CELL(有的地方也叫IO BUFF),PAD是指芯片和外部电路的连接口,也就是芯片封装时打线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块金属,和IO CELL连接)。因为有的代工厂提供的IO CELL上是带PAD的,所以常常把IO CELL 叫做PAD,其实两者是不同的。

网友:
pad 是芯片到外界封装的接口啊, 一个pad 就是一个IO buffer, buffer的意思是驱动能大,
比如驱动pcb级别的信号,

pad的passivation 层是bonding out到package的pin上的,  每个要封装出去的pad都必须有,

我是觉得 pad 一开始就要加啊,不是等里面画完了再画外面,一开始就要规划好,
还要很多 esd, em , ir-drop的问题,这个完全决定了die size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spectre会不会出问题啊?我用spectre做仿真  对一个4乘4的乘法器  结果当我在触发器某点加一个指数电流源的时候峰值为4.5mA时就提示说有晶体管击穿了  这对吗  正常吗  一般晶体管的一次击穿电流大概是多少啊  没什么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G:

spectre会不会出问题啊?我用spectre做仿真  对一个4乘4的乘法器  结果当我在触发器某点加一个指数电流源的时候峰值为4.5mA时就提示说有晶体管击穿了  这对吗  正常吗  一般晶体管的一次击穿电流大概是多少啊  没什么概念

网友(2013-11-19):
相互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2014-01-08):
路过,正要学一下

网友(2014-07-28):
想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我现在拿到一个代码,在RTL的输入输出端口都加了io buffer的,做PR的时候还需要额外再加一道PAD吗?
按照您说的,io buffer就是io cell对吗,是调用std cell library里的 buffer cell吗?io pad就是从io库里调用吗?这两种东西是不一样的吗?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数字电路(RTL)会直接加PAD拿去流片还是加入输入输出buffer之后再加PAD后才能流片?谢谢。

网友:
有io buffer的RTL代码在PR是不需要加PAD的,PAD一般在最后的版图工具(比如virtuoso)里添加,如果这个io buffer自带PAD,就不需要加了。
PAD一般是工艺库自带,如果没有,可以自己按照设计规则画一个,然后在版图工具里把PAD接在io buffer上。

数字电路 需要有IO BUFFER+PAD,否则没有驱动能力,没有ESD保护,没法用的。PAD是芯片封装时用于芯片和外壳引脚连线,没有PAD就无法封装。

建议看一看个流片的芯片版图,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