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双阱工艺

楼主(2011-01-06):
这个是关于双阱工艺的nmos衬底的一个说明,他意思是说彻底只能接地,那我想问下做双阱工艺干嘛呢?

网友:
在哪里找来这么一段话,这样不严谨,不像科技著作。

楼主:
http://www.shengwukx.cn/n/dsrqw. ... B%DA%E5%B9%A4%D2%D5
这个是来自 CMOS电路设计 、布局与仿真 第2版·第1卷 这本书的
这个是那段话的来源,

网友:
估计你没有关注过mos管的阈值这些东西。。。做成双阱可以调整掺杂浓度,从而控制阈值。而衬底是只能接地的,不接地的话漏电流太大了。。。还有其他的我没有想到。

楼主:
哦 这样啊 谢谢了 我还想问下如果漏端电压很大 而衬底接地 他们要是有个六七伏的电压差 会把会吧衬底和漏端这个方向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呵呵,翻译得太差,还是看英文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