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ipelined ADC设计时应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1-01-06):
最近,公司让我设计一个10bit,100MHz的pipelined ADC。以前没有做过,所以不知道在设计时应该注意些什么东西?比如在电路设计时应该注意什么地方?在版图布局布线时,又应该注意哪些地方?仿真时,哪些参数是必须仿真的?恳请各位大虾赐教!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除了NOISE的压抑,还有什么要注意?

网友:
RAZAVI有本讲AD  DA的书,那里面很多参数都讲了。你去看看

楼主:
多谢twfly!请问下,razavi的那本书是叫什么名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们常用的那本《模拟电路设计》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