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L视频图像问题

楼主(2011-01-07):
在应用ITU656标准PAL制式的Y:U:V=4:2:2标准信号中,经常会遇到两个敏感数字720和1440。720好理解,指每行有720个有效像素,

但1440怎么理解?
    该标准的每个像素的组成是Cb、Y、Cr、Y吗?那1440难道是表示每行有总共1440个亮度和色度信号,还是说表示两行的有效像素个数

?如果每个像素用8位数来表示,那这8位就代表了一个像素的亮度和色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720*576;
720是一行的有效数据里面有720个Y;
1440是一行的有效数据里面,除了720个Y,另外还有360个CB;360个CR;
传输的格式是CB0 Y0 CR0 Y1 CB1 Y2 CR1 Y3 ........... 循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是。那现在问题是我看的好多程序存储视频图像像素是为什么经常出现计数到1440时存储器刷新,而不是技术到720,操作时钟对应试27MHZ,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27MHZ是标准采样的时钟,有效数据的采样要1440个CLK的,那就是一行的720个点的数据。
自己看看协议吧,ITU656说的很详细了。隔行扫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4:2:2采样,则每个像素采样到两个字节,分别是Y,Cr或Y,Cb;”这句话最后一段不太对吧。不是每个像素采样到两个字节,分别是Cb.Y.Cr或Y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CB Y CR Y;采集4次,2个Y共用CB CR,这样就是2个像素点,所以要转4:2:2成4:4:4,是要处理一下的。

网友:
很神奇耶

网友:
LS们都是高手,我看都看不懂。。。。

网友(2015-11-09):
回复 楼主:

    人家存储视频把YCbCR都存了,所以计数到1440

网友(2016-12-21):
刚开始搞PAL,不太懂想请教,是在FPGA处理好以后,经过DA,就可以直接在电视显示了吗?还是需要再接一个解码器才行?我用的是ADV7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