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放大器 SC 共模反馈环路的增益如何计算

楼主(2011-01-07):
全差分放大器,用开关电容构成的共模反馈环路增益如何计算,望大虾赐教。

网友:
RAZAVI书上有开关电容等效电阻的计算方法

网友(2011-05-12):
增益就是那两个电容的比值吧,我的理解

网友:
环路由开关电容和常规运放2部分组成,先算出常规运放放大倍数A,然后开关电容和栅电容等构成分压,算出反馈系数F,AF就是环路增益

网友(2024-08-28):
楼主会计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