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没锁定前输出时钟是什么

楼主(2011-01-07):
是持续的低电平吗?

网友:
也是时钟。不过频率不满足你要的时钟频率。。

楼主:
那是相当的不满足啊………………

网友:
是频率不稳定不稳定的方波型号罢了

网友:
沒鎖定的話..我想他應該是會亂跑吧...

网友:
你有KVCO的嘛,在一个电压下它的频率对应一个值。电压变,频率就变啊。。你稳定也是相对稳定的,你的控制电压受到CP和电阻的噪声等等的影响,控制电压也会在一定的很小范围内变化的。

网友:
仿真模型上显示的是X,但是实际物理上应该是有输出的只不过是杂乱的,我觉得

网友:
用频谱仪观察是频率连续变化的信号

网友:
clock, but frequency is always changing and uns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