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输出PAL制式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01-07):
小弟最近在做用FPGA实现的输出PAL制式信号的功能模块,有些疑问还望有大侠帮忙解答下,多谢!

1. 我使用的方案是FPGA输出符合PAL制式的(隔行扫描,场频50HZ,每场625线,分辨率720*576,)并行R/G/B信号和场、行同步信号到
   ADV7324实现并行R/G/B信号到模拟R/G/B信号的转换,然后再将模拟R/G/B信号和场、行同步信号送入AD724实现色差输出(Y和U/V,
   即S-Video)。首先想知道这种方案可行否?是否还有更简洁的方案可以实现呢?
2.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PAL制式的色差输出只有两根信号线,Y和U/V,没有像场、行同步信号类似的独立同步信号,是否同步信号被隐含在
   Y或者U/V分量中了?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数据里面也可以解出同步信号的。以前的公司做的项目就是没有同步信号的,27M采集进来的就是8位数据。自己解出同步信号

网友:
在一起了,编码器就是给他们混到一起的,你可以看看协议,DVI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2011-06-07):
使用ADV7123可以吧

网友(2012-08-24):
编码到一起啦。

网友(2016-12-21):
刚开始搞PAL,不太懂想请教,是在FPGA处理好以后,经过DA,就可以直接在电视显示了吗?还是需要再接一个解码器才行?我用的是ADV7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