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bipolar设计高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1-07):
我用bipolar设计了30Ghz的限幅放大器,ac仿真有30Ghz带宽,但是加入30Gb/s的伪随机信号,进行瞬态仿真,输出波形压根没有30Ghz带宽那样的好,充放电很慢。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

网友(2013-08-23):
   怎么实现伪随机信号输入的呢?

网友:
输入是什么信号啊,正弦波? 30GHz的带宽,输入30GHz的小信号正弦波幅度都要衰减3dB啊

网友:
我用bipolar设计了30Ghz的限幅放大器,ac仿真有30Ghz带宽,但是加入30Gb/s的伪随机信号,进行瞬态仿真,输出 ...
引用 网友A:

怎么加的信号?输出有多慢?

网友:
放個電路圖吧 不然怎麼幫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