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时钟频率可调吗?

楼主(2011-01-07):
如题,我现在用的SDRAM是HY57V641620E(L/S)T(P)-7,应该是SDR SDRAM。查手册看到时钟频率是143MHZ,想问一下这个143MHZ的含义是什么?我如果编写SDRAM控制器,对应的时钟信号也应该是143MHZ吗?如果不是,那对于SDRAM控制器的工作时钟应按什么标准来选取?

网友:
是最高频率吧
控制器和sdram时钟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SDRAM得工作频率如何选择,有什么根据吗?

网友:
在系统时钟可实现的频率和应用所需的SDRAM带宽间进行折中

网友:
应该都是可变的 手册上应该都是最大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