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仿真遇到的error

楼主(2011-01-07):
在MODELSIM中做后仿,其他模块都有输出 但是并串模块没有输出。
仿真中出现很多如下错误:

Error: ....../altera_primitives.v(288): $setup( sclr:109296 ps, posedge clk &&& reset:109334 ps, 103 ps );
#    Time: 109334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ddr2_example_top_tb/dut\inst62|MYNCO_st_inst|ux001|dxxrv[1]

我自己感觉是SETUP时间不满足,但我在QUARTUS里做后仿结果都是正确的,但用MODELSIM仿就是不行
请教各路大神!!!

网友:
先降频重新综合之后再试试看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在QUARTUS里时序仿真正确 是不是意味着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做MODELSIM的仿真了?
以哪个仿真的结果为准呢

网友:
quartus里的仿真一般都是自己做简单的波形,很难遍历各种功能情况
所以,一般前仿后仿都需要用modelsim配合完整的testbench来做,才能真正测出问题

网友:
modelsim仿真非常严格 建议还是检查下综合的时序报告

网友:
yiban modelsim仿真是自己写测试代码综合,而quartus不用写测试代码,其实一样,还是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
FPGA一般不用做后仿真,RTL用modelsim仿好,然后跑完看下时序报告,再上板调即可。如果觉察不了问题,可用signaltap或chipscpe抓波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