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beta对bandgap的影响

楼主(2011-01-07):
在教科书讲Bandgap的时候,假设三极管的beta很大,忽略基极电流,从而推导出公式。

可是以典型CMOS Bandgap为例,考虑beta似乎对电路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在最后的表达式中(1+beta)项可被约去。

如果用Beta很小的三极管(如约等于1),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请大侠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
电流镜限制ie1=ie2,但是实际用到的条件是ic1=ic2。
因此我觉得两个管子的beta要一样才可以,至于大小会影响噪声吗?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