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1-01-07):
module ff(

clk,

rst,

in,

out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in;

output out;

reg out;

reg in_pre;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

begin

in_pre <= 1'b0;

out
<= 1'b0;

end

else

begin

in_pre <= in;

out <= in_pre;

end

end

endmodule

                     图一
ff
综合后为两级D寄存器

module ff_tb1;

reg clk;

reg rst;

reg in;

wire out;

initial

begin

clk = 0;

rst = 1;

#12 rst = 0;

end

always #5 clk = ~clk;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in = 0;

else

in = $random;

end

ff ff_inst(.clk(clk),.rst(rst),.in(in),.out(out));

endmodule

图二
ff_tb1仿真波形

  查看波形发现信号in和in_pre好像是由两个网线连接的信号,而in_pre和out才像是经过了寄存器。一般寄存器的采样在时钟前delta时间,而赋值在时钟后delta时间

为什么in和in_pre,都是经过了寄存器,而输出的时序差别这么大呢???

研究了好长时间,老是想不通为什么

楼主:
图怎么没贴上

仿真

仿真

楼主:
图一 综合

图一 综合
不会弄

网友:
in和prein中间再加个变量 是不是就出现你期待的结果了 这好像没意义吧

网友:
这是modelsim工具的问题,和它对仿真事件的模拟顺序有关
一般情况下,在modelsim仿真中,如果在testbench中产生一个由posedge clk 触发的信号赋值,会被认为是在posedge clk之前发生。因此在设计单元中,对这一信号进行采样,出现的结果就是你这样的,像是在同一时钟沿上两个信号同时赋值了。
这是modelsim一直存在的问题。如果你在testbench里给 in 这个信号的赋值加上一个延时,就可以正确仿真了。

网友:
建议所以代码设计最好都考虑时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了。我也采用了一个类似的方法解决的,我在testbench里用了非阻塞赋值(<=)。不过好像在哪看过,推荐在tb里的驱动不要使用非阻塞赋值,所以觉得不妥,才发帖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变量就是浪费寄存器!!! 也不是没意义,我做一个2次迭代的算法。为了仿真调试方便,只仿真一次迭代,数对上了。把2次迭代都仿真,数就对不上了。原因就是1次迭代的输入是tb给的,2次迭代的输入是1次迭代的输出。一个没有延迟,一个延迟了一拍。

网友:
学习了,,相信大家应该都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意义。有效时钟边沿,输入不能变化。

网友(2019-08-29):
因为这个差点重新安装modelsim,以为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