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5141安装错误

楼主(2011-01-07):
安装结束以后,启动的时候,输入icfb &出现以上代码:
--------------------------------------------------------------------------------------
Incorrectly built binary which accesses errno or h_errno directly.Needs to be fixed.
Xlib:connection to ":0.0" refuse by server
Xlib:No protocol sepcified
*ERROR* X Window Display Initialization failure
*WARNING* X  Window Display Initialization failure
[1] Exit 255        _                     icfb
------------------------------------------------------------------------------------------
我按照过程是按照
http://zhaoshida.blog.163.com/blog/static/546861922007113725454/
进行的。步骤基本上和他说的一样,就是启动不了。
PS:我是在虚拟机里面安装的

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
只需在 .bashrc或是.cshrc加上: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0 就可以了

网友:
Install OK ,
在 .bashrc 已加上: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0 了
But start icfb& display error message as
Incorrectly built binary which accesses errno or h_errno directly.Needs to be fixed.
icfb -log /home/xxx/CDS.log Window can display
Which one can save it?
Thanks...

网友:
can you type :

echo $LD_ASSUME_KERNEL

to see it is effective?

楼主:
已经安装好了,重启主机电脑以后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Typing echo $LD_ASSUME_KERNEL
LINUX DISPLAY
2.4.0
But i have re-boot ,Error message is same.

网友:
如果安装的是正常的Linux Redhat, 上述环境变量就可以修复这个在新的操作系统平台上运行老版本编译的程序的问题。如果是虚拟机的Linux, 那么一定是这个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库有问题了。可以试试装一个Redhat AS 3/4/5几个版本的虚拟机,其他的操作系统版本就没人验证过了。

网友:
我安装的是正常的Linux Redhat 9.0

网友:
环境变量如何修复???

网友:
unset LD_ASSUME_KERNEL

网友:
unset LD_ASSUME_KERNEL,結果相同.Error message is same.

网友(2011-02-22):
版本太低了吧

网友:
建议大家都用企业版的安装,,那样出错少

网友(2011-03-25):
如题!在网上看到AS4下cadence ic5141的安装,当运行到./setup.sh时没出现该有的安装反应,请各位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
一直在关注,我在虚拟机下可以安装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2015-01-28):
好像是不行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2015-09-07):
但是目前有这么一个问题,运行icfb的时候报错:
/soft/cadence/tools.lnx86/dfII/bin/icfb.exe: relocation error: /soft/cadence/tools.lnx86/dfII/bin/icfb.exe: symbol errno, version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