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rrent steering DAC的负载电阻问题

楼主(2011-01-08):
大家好,我做了一个电流舵型DAC,目前正在前仿真阶段,有一事情不明:DAC输出的电流怎么转换成电压,如果直接接一个电阻的话,这个电阻因工艺产生的误差不会对输出电压也造成很大影响吗?
看很多文献中只是在测试阶段,说电流源接一50欧姆的负载。还请各位指教,谢谢啦

网友:
你可以让你的电流是VBG/R.
这样出来的电压就是只跟VBG 有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哈,太好了,想了好几天没头绪,太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50欧姆电阻是外接电阻,怎么觉得2楼答非所问呢

网友:
一般用外接电阻,电阻精度可以做到1%

网友:
如果用外接 50-ohm resistance
bias current also needs to be generated from 外接 1% accuracy resistor
still VBG / R (but this R is R_external).

If using on-chip resistor to generate the bias,
the resistive load of the DAC should also be on-chip.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将bandgap出来的基准电压除以R,使DAC输出只与这个电压和两个电阻的比值相关,明白了,特别谢谢vdslafe和fhchen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