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数字IC的功耗怎么得来的

楼主(2011-01-08):
请教各位:数字IC的功耗怎么得来的?
   我只知道和工作频率以及电压有关,频率越大,功耗也越大,可是具体是怎么把它量化的呢?

网友:
后仿dump vcd文件,然后采用primepower或者primetime-px进行分析。

网友:
看一些功耗分析工具的user guide吧,里面会讲的很详细的。
基本的就是leakage+internal+switch =total power,toggle为一个评估的平均值
查表得leakage,internal也是查表,不过要与frequency和toggle rate相乘,switch是CFV2*toggle_rate.
用vcd不同就在于toggle从vcd里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