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hookup_testports这条命令在2009版本的DFTC里面废除了,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11-01-08):
今天发现,hookup_testports这条命令在2009-06-sp3版本的DFTC里面废除了,所以我在做DFT的时候,所有clock_gating之后的DFF的SE都无法连接到TEST_SE上面,请问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2011-07-01):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port TEST_SE -hookup_pin SE -active 1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 -type scanenable -port TEST_SE -hookup_pin SE -active 1
另外还要保证clock gating是可控的。

网友(2013-08-07):
回复 网友A:

我试用了您说的这俩个命令,发现还是不行啊,我的clock_gate_reg的测试端是TE端,我将此端连在TEST_SE上,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没有连上。显示的错误是TEST-130。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3-09-06):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4-07-11):
遇到了和楼主相同的问题,
09的脚本到13下运行,
TE接不上,直接影响了覆盖率,
已经用insert_dft尝试了, 会连接,但是增加了两个端口和旁路的mux等单元,
但是原来的 TE还是0,仍然没有解决,,,,继续尝试。。。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2016-03-08):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TE连接到0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