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分频电路的时钟约束问题

楼主(2011-01-08):
主时钟为CLKA为64M,现在要4分频和8分频产生CLKB和CLKC作为另外模块的时钟,请问CLKB、CLKC怎样约束?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B -source [get_ports CLKA] -devide_by 4 [get_pins CLKB];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C -source [get_ports CLKA] -devide_by 8 [get_pins CLKC];

get_pins写得不对吧,在做综合之前我不知道触发器的名称啊?

另外CLKC的约束可不可以这样写: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C -source [get_pins CLKB] -devide_by 2 [get_pins CLKC];

网友:
一般我碰到这个问题是把分频后的时钟作为输出端口,最后会综合掉。
如果不作为输出端口,就等综合出电路后找出电路图中对应的pin脚。。
还有哪位大牛有好点的方法没?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将分频时钟作为输出端口不明白,
综合出电路后找出电路图中对应的pin脚好理解

网友(2012-05-09):
回复 楼主:

    楼主···假如我没一个分频器都是用计数器来写的,你的可能是用clk2生成clk4吧,我看你想那样分频。
我现在有问题啊,这个DC在分频中是否只定义分频···像这种create_generated_clock [get_pins uut4/clk256_reg/Q]  -name uut4/clk256_reg/Q  -source [get_ports clk]  -divide_by 256
那么这个分频出来的时钟是否要约束一下呢?····这个综合后我出现了setup time的violation ,比如下面这个:

                             Required        Actual
   Endpoint                 Path Delay     Path Delay        Slack
   -----------------------------------------------------------------
   uut4/clk256_reg/D          196.65       34302.58 f     -34105.93 (VIOLATED)

clk256_reg是在clk这个时钟控制下采样的,那么这种大概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这个clk256_reg的数据的确是34302.58才发生一个反向变化的,难道这种就不检验··设置falsh_path?请指导!

网友:
可以考虑 multicycle path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这个多周期怎么设置啊!我这个错误是有一个cell的延迟很大,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你看看这段话!
clk256是一个256的分频器!你看那个XOR2_C直接延迟34302.59那么大。附上图片
U14就是XOR2_C
Point                                    Incr       Path
  -----------------------------------------------------------
  clock uut4/clk256_reg/Q (fall edge)  24999.94   24999.94
  uut4/clk256_reg/Q (DFFS_K)               0.00 # 24999.94 f
  uut4/U14/Z (XOR2_C)                  34302.59 # 59302.52 f
  uut4/clk256_reg/D (DFFS_K)               0.00   59302.52 f
  data arrival time                               59302.52
  clock clk (rise edge)                25195.25   25195.2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5197.25
  clock uncertainty                       -0.50   25196.75
  uut4/clk256_reg/CLK (DFFS_K)             0.00   25196.75 r
  library setup time                      -0.31   25196.44
  data required time                              25196.44
  -----------------------------------------------------------
  data required time                              25196.44
  data arrival time                               -59302.52
  -----------------------------------------------------------
  slack (VIOLATED)                                -34106.09

图

网友:
这个不是多周期。 看看是否需要加入buf之类增强驱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分频时候sdc是否都要把所有的时钟(包含分频时钟)设置成ideal-network 和dont-touch属性呢?

网友(2012-11-09):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我的是holdtime的问题,但是感觉DC的分析方法有点问题

网友(2021-06-24):
同这个问题,咋解决啊

网友(2021-08-26):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