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跟随器小信号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1-01-09):
Razavi和GRAY的书里,在介绍源跟随放大器的小信号模型中,源漏电阻rds是忽略掉的。请问rds为什么可以忽略,而在共源、共栅极中却要加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在小信号等效电路中,rds与Rs并联,Rs较小,并联后接近Rs,故省去rds。

网友:
你加上去推也没错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