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5141 启动以后颜色(或者说显卡)不正常

楼主(2011-01-09):
启动以后总是显示的不正常,好像显卡有问题那样的。
显示的颜色精度很差,窗口上的文字很难看清,但是电路编辑界面就没有问题,有些操作会使窗口变成类似反选的蓝色状态,不知道为什么。
求指教。

网友:
我也是碰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静候答案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分辨率那些没设好吧

网友:
我是登陆服务器做仿真的,如果客户端程序没有正常关闭的话,下次启动后仿真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xi tong she zhi wen ti

网友(2011-02-13):
也许吧,我在pc上

网友(2014-03-08):
回复 楼主:

网友(2014-04-20):
可能加载一些工艺库没有完全加载~~我换了个工艺库就没有出现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