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同步出来的时钟该怎么约束?

楼主(2011-01-09):
假设clk1为较慢的时钟,clk2为较快的时钟,两时钟异步,以clk1为数据,clk2为时钟经两级寄存器同步后得到clk1_syn,那综合时该怎么对clk1_syn设置约束?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不需要检查这clk1->clk2的关系,可以设置false path.
如果一定要检查使用clk2 sample clk1的DFF,可以使用set_min_delay or set_ma_delay,
确保中间不会添加多余的buffer或者添加一定delay的buffer。
上述处理在DFT时会有violation,过不了DFT RULE。

网友:
clk1_syn如果作为时钟的话,可以设置为generated_clock,可以按照最快
的时钟设置频率。如果是数据的话,自然属于clk2 domain,凡是设置在
clk2的约束都适用于clk1_syn。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clk1_syn作为时钟,需要对它施加一般时钟的约束么?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设置两个时钟为false pat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