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的PSRR仿真问题,急求!

楼主(2011-01-09):
bandgappsrr遇到不解的问题,如图,电路基本都用了长沟的MOS

bandgap

bandgap 我在求M5,M7,M6M8,就是最上面的四个PMOS管,L=1um,对W进行ac扫描,仿真结果如图,当W=4u时,psrr居然有107db,每此换一个L,总能找到一个W,使PSRR最高,为何啊,是仿真器出了问题吗?我用的是SMICn33p33.恳求大师们解决~

网友:
运放好像接错了,Vin(+)跟Vin(-)接反了吧;运放的电源电压呢

楼主:
我已经知道了,没有问题的。的确是可以达到PSRR 100db以上的。

网友:
知道了是什么原因呢?
感觉很普通的结构啊

网友(2011-07-21):
图片好小啊。

网友:
自偏置得bandgap,不过能否上100db at 1KHz 很是怀疑,应该不太可能

网友(2011-09-28):
运放正负接的每问题,电源有没有加看不清.

这种结构,输出又无cathcode,PSRR(绝对值)应该不会这么高

网友:
do mc.
that's due to systematic offset I think. PSRR @ low frequency is meaningless without doing MC simul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可能这么大  psr曲线不太正常啊

网友(2011-11-17):
你的运放用N管做输入管,输入共模电平够吗?

网友:
N管衬底有问题

网友:
diode 7:1?? 8:1不行??

网友(2019-12-03):
请问,怎么用ADE L的AC仿真求PSRR?可否给个具体的设置步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