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libre PEX

楼主(2011-01-09):
大神们,帮忙看看。我已经通过了DRC、LVS验证,在做PEX的时候,如果只提取RC不会出错,如果要提取电感的话,就会报错
error:Net information could not be built.
error:The inputs for the inductance engine were not properly built

不知道是撒原因,也改不掉。

楼主:
先自己订个

网友:
你电路里面有电感还是想提取寄生电感?
从来没见人用CABLIRE仿真电感或是寄生电感,通常都是电容的影响比较大。或者你想分析magnetic coupling, 可以试一试emx。

楼主:
我电路里边没有电感,但想提取寄生电感(由于频率很高)

网友:
請問
多高頻?

网友(2012-11-14):
回复 楼主:

    您好!看在EETOP上到了您发的帖子“[求助] 急需寻求帮助(关于calibre 提取寄生电感出错)”,现在,我们也遇到了和您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下您,这个“calibre 提取寄生电感出错”问题,您是否解决了?是如何解决的?如果可以的话,在您方便的时候,可否发邮件给我 sxwangkun007@163.com,不胜感激!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FAB不支持寄生电感的提取,需要与FAB确认能否提取寄生电感

网友(2018-07-08):
没見用CABLIRE仿真电感或是寄生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