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帮我看看下面单词的意思

楼主(2011-01-10):
Note that an inverter between the PFD output and the DN or UP input of the charge pump may be required.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switches turn on and off when the charge pump output voltages is close to the power-supply rails, the signal from the PFD must be a full rail-to-rail output buffer would be needed.....

下文中还有个mid-rail.......

中间的这个rail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各位都是在哪里查询专业词汇的啊?

网友:
轨到轨  一般都在google翻译中找  再结合相关资料

网友:
我觉得是网络的意思差不多,第一个就是供电网络,第二个我在一篇论文上看到是轨到轨(rail to rail amplify),不过感觉这里解释成 满幅值是不是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