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051核的交流讨论

楼主(2011-01-10):
哪位大哥做过8051IP core 的相关设计,在下最近学习这个OC8051核,交流一下如何?
该从什么方向着手??先看大模块的代码还是小模块??
比如decoder和alu ,psw ,int???
先看什么可行???
是否需要给每个模块写一个tb??

网友:
1.首先看懂设计文档

2.用debussy等工具分清设计层次关系,信号传递以及数据流和控制流

3.建议写tb,通过仿真波形连更一步加深对设计的理解

补充:如果只是使用IPcore 不必这么做。

如果是学习或者进一步升级开发,那么则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的指教,最近琢磨了两个礼拜,还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起,代码太长了。
看了spec,可是里面太简单了,了解的信息太少了。
OC8051的文件也不完整,里面可能还有bug。
我是学习一下,完善,简化,搞成一个可以使用额IPcore。

网友:
先用起来再说
自己用写点汇编,翻译成机器码(好像有工具帮你转换)
我原来是自己转换的
然后跑起来。
要看懂这个,要对8051单片机的指令有了解

网友:
debussy等工具分清设计层次关系,信号传递以及数据流和控制流
这个东西厉害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啊,,,继续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都是可编程的,假如我做了一个RISC8的CPU,将来怎么做编译器呢?还是做的和市场上的主流产品相兼容,用别人的编译器??

我们的CPU核是集成到自己的芯片里面的,要考虑将来的编译器问题吗?
应该是一个专用CPU,芯片出来后,烧一次程序进去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下,要做的和别人的编译器兼容吗?因为自己做编译器肯定是不可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自己的编译器,只是你们在仿真及调试芯片时会不太方便。

作为芯片的一部分,可以在投片时将芯片初始化程序固化到片内rom,

供CPU取指。

网友(2013-04-19):
我正在给OC8051加调试模块,可以和Keil uVision联合调试

http://bbs.eetop.cn/thread-390441-1-1.html

网友(2020-03-19):
很好的话题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