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在VCS 中生成fsdb文件,也就是用verdi来调试的文件按

楼主(2011-01-10):
我试了好多次,都提示说,无法使用
     $fsdbDumpfile
     $fsdbDumpvars
这两个任务

好像我看了一下vcs的编译文件,还真的是没有这两个东西。

请问一下,怎么在测试文件中生成用于verdi 调试的fsdb文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一下verdi的reference manual, 有一个环境变量需要设置的。

网友:
在VCS命令后面加支持verdi的PLI接口

网友:
chlor说的是对的,即vcs命令行中 +PLI部分,要指到你安装的verdi或debussy的相关动态库所在的位置。

网友:
这个一般卸载TB里,呵呵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我也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了。
这是我找到的方法,在编译文件里边加上这两个东西就好了。-P ../novas/verdi/share/PLI/vcsd70/LINUX/vcsd.tab   ../novas/verdi/share/PLI/vcs70/LINUX/pli.a

网友:
你要制定LD_LIBRARY_PATH啊,-P是这个选项

网友:
天天好家伙,哈哈

网友(2011-04-26):
回复 楼主:

    good , 这个是正解!

网友(2012-06-27):
天天好家伙。

网友:
简直是天才。

网友:
切不可妄自菲薄。

网友:
都讲的挺好啊!我就不多补充了

网友:
直接用肯定不行。这就是verdi公司做的不好的。一点都不智能

网友(2012-08-17):
还是没看懂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新手,不过别人帮写的makefile,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2-12-21):
新版vcs的加个-fsdb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04):
大牛们,说得能不能再详细点

网友(2014-05-23):
能傻瓜式交下么??

网友:
verdi3中没有libpli.so,难道是要用那个pli.a?看了6楼的有点灵感,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2014-07-15):
回复 楼主:

    请问我目录下没有vcsd.tab,只有novas.tab、novas_new_dumper.tab和novas_dll_injection.tab,我三个都试了,但是还是不能身边fsdb格式的波形文件呢???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