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物理链路状态不稳定

楼主(2011-01-10):
有两块差不都的板卡,一块可以正常工作,一块物理链路状态不稳定
布线方面有少许差异,但原理图都是一样的
PCIe x4的差分链路所在PCB层的布线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top层和bottom层的布线,但是因为有电源层和地层的隔离,对PCIe链路的影响应该很小

物理链路上的器件大概有这些:
PCIe插槽 -》Redriver芯片 -》PCIe Cable连接器 -》PCIe Cable -》Redriver芯片 -》FPGA
还有就是中间的一些耦合电容

其中物理链路状态不好的那块板卡,接收到的数据有很多位都发生了错误

问题可能在哪?可能是焊接吗?还是布线有干扰?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根本原因在哪吗?

手头工具有限,一般都是用chipscope调试

网友:
我对pcie不是太熟悉, 但这里首先你能够确定就是信号有干扰么? 而且我感觉其实pcie的时钟速度相对高速的serdes来说还是很低, 不至于会si有太大问题!

你可以先读读xilinx device里面pcie模块的设置, 主要看serdes部分, 我感觉极有可能是timing没有设置好, 你试试看。

此外, 我后面几个月也要开始做pcie的fpga了, 也是xilinx的。 你成功了告诉我一声, qq: 66399907.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Ie的时钟信号频率为100MHz,但是tx、rx链路速率达2.5Gbps,很容易信号完整性不好啊

网友:
看看时钟驱动器的精度是否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怎么看?不太明白,示波器?

网友(2011-02-13):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楼主,我目前的设计是把计算机中PCIe X4经过redriver后,传输近2米,然后经过专用连接器接到另外一块板卡上的PCIe Switch上,大体为:电路板 A (PCIe X4接口 + redriver/de-emphsis)——电缆2米——电路板 B(PCIe SWtich chip+其它功能)。目前的问题是电路板A插入PCIe插槽后,没有100MHZ时钟输出,PRSNT1#和PRSNT2#按照要求也连接正常,难道在此处还有其它的设计吗,另外此处100MHz时钟的连接需要端接电阻吗? 请楼主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
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太多了,对于这种高速串口,你手头有协议分析仪么?抓包看看,pcb只是可能之一,很大可能性会在这个PCIE phy本身。

网友:
PCIe的时钟信号频率为100MHz,但是tx、rx链路速率达2.5Gbps,很容易信号完整性不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开机的时候root会轮询设备,同时配置一些信息,如果你的设备不能被识别,root会把时钟关掉,所以你就检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焊接或者redriver芯片的问题,把原来的取下来,重新焊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1-04-01):
回复 楼主:

    我的板子 PCIe插槽 -》Redriver芯片 -》PCIe Cable连接器 -》PCIe Cable -》Redriver芯片 -》交换芯片 ,现在出现问题是连接好后,电脑起不来了,不知问题出在哪儿了,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