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工艺库选择

楼主(2011-01-10):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芯片中需要使用嵌入式FLASH比如说我用TSMC 0.18工艺的
那么standard cell是否可以直接使用CL018G工艺的

到底该如何选择与FLASH工艺对应的logic工艺?

网友:
同问呀,请高人回答

网友:
这个问题是问题么? 你不知道的就去问tsmc啊, ic行业是一个团队配合的行业, 术业有专攻, 千万不要听外人乱说。

楼主:
3#的哥们,你真xxx
我要是能轻易的在tsmc那里得到答案
何必跑这来浪费时间

网友:
如果不能问台机,建议找些小的block来验证
.18工艺尺寸较大,个人觉得问题不大

网友:
询问FLASH IP提供商

网友(2011-03-01):
这个问题只能问工艺厂商,一般他们只有特定的工艺来挂flash

网友:
要问fab,一般 flash,rom,ram的工艺是针对某个process 而做的,

也就是有相互兼容或者一致的工艺,   具体问问fab就知道了,

网友(2020-02-27):
没有得到真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