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 SHA 输入带宽能否做到2G以上

楼主(2011-01-10):
现在老板布置了一个任务,用65nm CMOS 做一个SHA,用几百M的时钟,对输入信号2G左右的RF信号进行采样。查了几天的资料也没有类似的,哪位高手可以给指导下,能否实现?有资料共享下啦,谢谢!

网友:
你要多少bit 线性度?
低的话,肯定是可以的。
你老板牛啊,要做RF subsampling ADC

网友:
回复 网友A:

    Ding

楼主:
要做8-10位,不知道可行,我自己心里没底啦!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2012-12-12):
最后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