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高手关于PLL里面sigma_delta modulator问题

楼主(2011-01-11):
为什么modulator freq不能高过PFD freq? Quantization noise increase?

The D-S modulators for the fractional-N synthesizer may not use the decimation filter to

suppress the high-frequency noise in the digital domain since the PLL with integer-N

dividers does not allow an intermediate level between N and N + 1. Therefore, the clock

frequency of the oversampling modulator must be same as the phase detector frequency in

order to not increase the quantization noise.?????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15-08-14):
从PFD的角度看,sigma delta modulator控制分频N或N+1,分频后的该信号在 PFD处 跟 参考时钟信号 比较,如果频率不一样,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