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RING VCO的起振

楼主(2011-01-11):
CADENCE仿真3阶环形振荡器时,其每阶直流增益满足Av>2,看起来满足起振条件,但是就是不能起振,很是纠结,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设置一下初始工作点,应该就能振起来。

楼主:
所谓的初始工作点具体是指什么呢?

楼主:
单级直流增益可达到8倍,其它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但还是不能起振,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采用5階試一試,電源電壓寫成pwl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把阶数从3级增加到5级,它终于可以起振了。我认为可能还是单级的增益不够高。增加级数的话,RING VCO起振对每级的直流增益要求会降低,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起振是可以起振了,但是出现一些问题很奇怪。我把扫描时间步长设为400ns时,从波形上看VCO从300ns处开始起振,当我把扫描步长设为600ns时,汉形上看VCO从500ns处开始起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2018-09-21):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你这个步长时间不同起振时间不同的问题找到原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