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rime Time的一个常见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1-01-11):
正在学习PT,运行结果提示:
the arc between pins 'CK' and 'D' is negative, which is not allowed. To make it positive, the maximum hold value has been adjusted from 0.729405 to 0.782819.

请问:1. 修改那里,才能保证是正值。
         2. 有没有可能是时序约束没有写好造成的,和设计无关呢?
         3. the maximum hold value has been adjusted from 0.729405 to 0.782819. 是已经自动修改过的意思吗?

网友:
应该是你的时序约束不欠当,导致PT做路径时序分析时遇到问题。

运行结果显示的D信号是不是顶层模块的外部输入?如果是,input_delay如何设置的?

D信号与clk是否是同时钟域的?

楼主:
谢谢。学习写时序约束,应该看什么资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写脚本,不等于会写约束好不好?看用户手册+man 怎么就知道这个设计应该如何约束,约束什么,哪些时序问题可以忽略?

网友:
该如何约束体现你对设计的理解以及对电路时序的预期,这些能力你不具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入门学习阶段,请教的就是如何学习的问题
   请你看清帖子再回。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
已经帮你修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