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I 9054 DMA问题

楼主(2011-01-11):
我在做PCI9054传输数据的过程中,设置了DMA 寄存器,输出数据的长度,为啥数据还没有传输完LHOLD的信号就变成低电平了呢?这样整个传输过程要分成好多次完成?LHOLD信号是通过什么信号控制的?

网友:
正常的,lhold信号从PCI9054输出,一次DMA过程lhold信号是脉冲形式的,一次高电平代表一个burst。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PCI总线是共享总线,一个设备的DMA 会被PCI的其他设备打断的,然后再req->gnt后,再接着传

楼主:
谢谢指教啊。但刚开始一次可以传输好多数据,到后来基本就是每次传输20个数据的样子(每个数据32位),假若我想每次多传些数据,应当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