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 什么情况下用type2补偿,什么情况下用typ3?

楼主(2011-01-11):
什么情况下用type2,什么情况下用typ3?
各有什么优缺点?
哪位同学给说说?

楼主:
这个问题困拢我很久了
哪位TX能解惑?

网友:
输出电容的ESR小的时候用TypeIII,ESR大的时候用TypeII,因为此时大的ESR产生的零点可以用来抵消LC的共轭极点。

网友:
赞同楼上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佩服,顶起来!

网友(2011-03-16):
请问下楼主什么是type2 type 3

网友:
good reference for power design

网友:
用ESR产生的零点来补偿有风险吧,这电阻不好把握啊,不同电容相差很大,就是同类型的也有差。
CCM电压模式用type3,因为LC产生共轭极点。
DCM电压模式或电流模式用type2

网友(2012-05-10):
赞同楼上的观点

网友:
输出电容的ESR小的时候用TypeIII,ESR大的时候用TypeII

网友:
书上说的很清楚啊,type3 是用在 需要 phase boost  更强的时候。
control to output phase lag 大于90 小于180的时候 用type3
小于90的时候 用type2

网友:
越简单越好,看你需要补偿几阶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