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面LNA和mixer级联怎么仿噪声

楼主(2011-01-11):
如题,是在LNA输入端加port,设成DC,然后sweep pss+Pnoise,仿真结果看NF吗?可是我用上述方法仿真整个NF变成8个dB了,按理说不可能啊,我单仿LNA,NF为3个dB,增益为30个dB,mixer的NF为20个dB,为啥接起来就这样呢?新手真心求教

楼主:
另外,LNA和mixer之间需要阻抗匹配吗?我是直接电容耦合的

网友:
看看单仿LNA时,接的负载对不对?是不是接近MIXER的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呀,我是直接把mixer接到LNA上,然后仿noise,输出设成voltage选LNA的差分输出,NF为3.1dB

网友(2011-02-28):
关注中,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我想请教一下,LNA和MIXER级联仿真的设置,有吗?
kclme@163.com,谢谢,有的话,给一个,呵呵

网友(2011-10-30):
你中频的频率是多少,要是很低的话要考虑镜像频率点的的边带噪声,就不再是单纯的噪声级l连计算了。镜像抑制或者在LNA后接一个理想的滤波器看下噪声验证下。

网友:
还有仿真前后的负载要一致,不看电压增益看第一级LNA的功率增益是多少,自己大概算下级联的噪声大概是多少

网友(2012-02-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LNA与Mixer之间的匹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噪声的仿真值要比计算值大一倍,看噪声贡献发现Mixer(吉尔伯特单元)的LO控制的管子噪声贡献最大,不知原因!求高人指点!!!

网友(2016-08-05):
太阳底下果然没有啥新鲜事,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楼主可否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