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脚本里面有没有复制文件的功能啊

楼主(2011-01-11):
modelsim可不可以完成这样的功能:从别的目录下copy一个文件到当前目录下?

网友:
modelsim 里面可以直接执行你操作系统里的命令,直接写copy(cp)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这个命令啊。。。?

网友:
你应该先学习 一下tcl语言,详细看一下USERGUIDE。

楼主:
很多tcl语言modelsim脚本是不支持的哇。。。。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撒、、、

网友:
Modelsim下,点击help,有个Tcl man Pages,里面有所有命令,自己仔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我看了,但没有找到,,是不是没有这个命令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fcopy, :L :L :L :L :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性别搞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下次加
qq群:127971002

网友:
file copy  [-force] xxx/source.xxx  xxx/target.xxx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 TCL command:

file copy -force C:/source/temp.v ./

NOTE:

(1) DON'T use any Chinese word for file and directory name
(2) DON'T use C:\source\temp.v
use: C:\\source\\temp.v
or use: C:/source/tem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