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S/H amplifier 问题。 急求。

楼主(2011-01-11):
设计了个S/H(fiip-around) 的放大器 (gain=82db),用理想的switch仿真SFDR,低频下SFDR有92db,但是高频200M输入下就变成了71db,按道理用的是理想的开关采样电路,SFDR不应该随输入频率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说我设计的运放有问题,那么低频下线性度不可能有92db,所以现在有些矛盾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高人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可能是你的 OpAmp 設計造成的
Your OpAmp is supposed to settle to the required accuracy level before the end of each sample.

T_settle < 0.5 / F_sample

At low sampling freuquency, your OpAmp has long enough settling time.
At high frequency, your OpAmp may not have enough settling time.

To verify whether your OpAmp bandwidth / settling is the dominant factor, replace your OpAmp with an ideal OpAmp and conduct the S/H simulation again.

网友: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F_in (low frequency vs. 200 MHz), it would be similar issue.
Still OpAmp could be the dominant fact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之前用过ideal amp 仿真,结果是好的,我设计的amp,bandwidth=1G,sample frequence=100M,slew rate什么的都没问题,Tsettle=1.5ns,而且运放只是工作在hold状态下,对于运放来说201M input signal is the same as 1M input.  而且我试过将运放gain提高到140db,SFDR在200M input signal下就有93db。 但是这个还是无法解释gain=82db时候,低频输入下好,高频输入下不好。 还是存在矛盾。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 Tsettle是3ns。

网友:
May I know when you wrote

t_settle = 3 ns

To what accuracy level did you refer to?
For instance, (compared to steady state, i.e., the voltage level when t = infinity) the OpAmp settles to |V_infinity - V(3 ns after clock edge)| < 0.1%, ...

Assuming simple single-pole model,
Unity-gain bandwidth = 1 GHz
At F_in = 200 MHz, your OpAmp has open-loop gain about 5 only (in this order of magnitude).
You won't have good enough accuracy when you close the loop

-> your close-loop transfer function = (A_v(f)) / [1 + A_v(f)] (not close enough to 1).

Still bandwidth issue.

网友:
输入200MHz信号时,S/H的采样时钟是多少?
按照采样保持理论,频谱需要乘上Sinc 函数。
如果你的采样时钟频率与输入信号频率相差不大时,在频域上,Sinc会引起比较大的幅度下降
因此仿真时,可以适当增加S/H时钟看看,当然要满足运放的建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加QQ或者MSN详谈,忘指教。谢谢。我的QQ 313635795   MSN: wk0728@hotmai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采用时钟是100M。 输入是201.953125M

网友:
回复 楼主:

    Sorry,  我不用 MSN
我也沒有 QQ 帳號

我不知道
如果嚴重地不滿足
Nyquist sampling theorem 要如何 interpret FFT spectrum
我猜想
F_in 的 harmonic contents (2nd harmonic, 3rd, 4th, and so forth) will be folded back to in-band
但因 image frequency < 0 Hz, 再折 ...
有的 components 要再折好幾次
...
無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非常感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