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仿真求助

楼主(2011-01-12):
小弟最近在用SPECTRE仿真一个带隙基准
但是每次把温度加到125°的时候 都会提示错误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 setup
  B3:sensitivity to temperature cause‘re’to be zero or be negative”
B3是PNP的模型
re是它的一个参数 大概是一点几左右
我试着把它改大一些 还是会提示这个错误
哪位大牛帮忙看看啊 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
你的model不支持125C的仿真,通常工艺支持-40C~85C范围的参数。
详情可以询问Fa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整块IC都是用这个FAB提供的MODEL( -40--125)
我试了试  只要把PNP拿掉就可以仿真  只是B3模型有问题 但是我改了参数re 不可行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顺便说句  B3模型 115°以下可以仿真 大于它就不行了

网友:
能不能把bjt 关于re这个参数的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2011-03-14):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用的是MXIC工艺,也是只能仿到115°C,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应该是模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头,就是MXIC工艺,最近我用Hspice仿真 可以仿到125以上 应该就是模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关注

网友(2025-05-09):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但是我bg单独跑就可以跑到160度,加上ldo就只能130度这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