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判断以太网数据帧何时结束?

楼主(2011-01-12):
如题。不知道以太网数据帧用什么标志表示一帧的结束?怎么提取以太网数据帧中的数据部分?谢谢!

网友:
有没有仔细读过协议?一般D5开始,FCS就是结束,有一部分是可以根据长度来判断结束,另外有些类型的就无法根据长度来判断。

网友:
以太网的我不是很清楚,不过FC的就是用EOF来标识一帧的结束,EOF是些特别的KEY值。在相关的协议中都有明确提到的,你可以去找来看看。

楼主:
我仔细看过协议,只知道当“长度/类型”的值<=1500的时候表示数据的长度,但对于长度/类型”的值>=1536的情况就不知道怎么来计算长度了,在协议上确实没看到相关的说明。

网友:
我感觉超过1536长度的那些数据,应该是一些特殊的类型,不过如果你只是在第三层以下的通信,应该不用考虑这些,只要按照长度字节的范围内给相应的数据长度,就可以了,至于什么长度是超短什么长度是超长,多数情况由你外部的PHY芯片来决定。协议里面提到的超过1536长度的,我觉得是一些固定类型的数据,长度可能是一定的,这是个人理解。

网友:
长于1536的时候有另一个位指定长度,和类型有关。
仔细看协议。

网友:
楼主你多看看以太网802.3的协议就应该可以知道了吧???

应该是802.3吧,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2012-12-16):
对于100M以太网,数据在送到物理线路上之前,是经过4B5B编码的,用编码中的ESD码(End of Stream Delimiter,内容是“11111”)来作为帧结束标识,正常的数据中不会出现ESD。

网友:
对于100M以太网,数据在送到物理线路上之前,是经过4B5B编码的,用编码中的ESD码(End of Stream Delimiter ...
引用 网友A:

以下供参考:如何判断以太网帧结束否
以太网端口在不发送数据的时候,波形是什么样子

网友(2013-08-07):
802.3里有描述,EPD表示结束

网友(2014-02-17):
回复 网友B:
请问以太网芯片出来的信号一般是什么样的数据格式啊?本人菜鸟,谢谢

网友(2015-01-29):
好现象就是在802.3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