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DC-DC控制高手!

楼主(2011-01-12):
通常的DC-DC 控制中运用了误差放大器,电感电流采样,斜坡补偿等电路。
也就是通常PWM模式,此模式只要保持系统环路有一定的相位裕量就可以了。

除此以为还有PFM和BURST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的纹波较大,不好控制。

除了以上的控制模式外,还有其他的模式吗,利用类似于sigmal delta的原理
来控制DC-DC,可行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1-02-13):
这个问题我开始接触DC-DC的时候也想过,不过好像现实,如果真是delta sigma 那样的话可能对负载的响应速度不够快吧。
现在和多人在研究数字控制的。
但好像也有一些ZVS什么的,基本还都是模拟控制

网友:
不懂,只会用,不会设计这类东东。

网友:
Sigma-Delta DC-DC 文章有一些,产品没看到

网友:
那應該要透過ADC或是PWM調變機制來控制

网友(2012-05-05):
误差放大器不需要考虑它的相位裕度的,我在你这里找到了依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