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怪的差分电路仿真结果,求解释

楼主(2011-01-12):
想设计一个多串锂电保护电路,差分处理电压,ADC,MCU进行处理。图示为前端差分电路的仿真图,设置了对CELL4的参数扫描2V-4.2V,结果产生了如图所示的仿真结果。奇怪之处在于,T2,T3信号不受影响,T4信号跟随CELL4的电压变化,但是T5信号竟然也在变化,虽然变化量极小,但是与理论计算不符啊!请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受到运放共模抑制比的影响吧!

网友:
电池不能和运放共地。把电池悬空后试试。
输入电阻太小,引起共模电流太大这可计算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上分析的可能

网友(2015-01-24):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的了么

网友(2025-09-12):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的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