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urbo码的调制问题

楼主(2011-01-12):
请问关于Turbo码中如何加入QPSK或者16QAM调制方式?我在做仿真时,用的是BPSK调制方式,但我换成QPSK或者16QAM调制方式后就出现错误,我是把QPSK或者16QAM调制方式的程序当作一个子程序调用的,请教下大牛如何加载这两种调制?先谢谢了....

网友:
不要把编码和调制混在一起
两个概念
调制与采用何种编码方式无关

网友(2011-02-12):
编码和调制 可分开的,互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