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求助

楼主(2011-01-13):
怎样才能让其两个方向的翻转延时时间一样多?

网友:
比较器翻转是大信号特征了,所以需要调整slew rate, 保证充放电的电流和电容一致。不过在各种极限条件下,保持完全一致是很困难的,所以最多做到越快越好,一致性不好说。什么系统设计需要上升沿和下降沿完全一致呢?

网友:
搞个latch试试吧

网友:
连个结构都没有让别人怎么回答阿,有一种symmetry latch,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