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CS时序仿真中的命令

楼主(2011-01-13):
想在仿真过程中观察内部的信号和变量,就是通过CRL+C来暂停仿真,然后观察内部变量等,不知道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最好有个例子。

网友:
cli%?
即可出现很多命令帮助。。。。

楼主:
是啊,可以用帮助来看里面的命令,但是我看的不是很懂,就是那些命令不知道该怎么用。举个例子,可以用“list”命令来看目前运行到了哪里,但是一般情况下list出来的都是仿真模型的代码,而不是我自己写的那些。

楼主:
补充下,在帮助下有相当多的命令,有没有过来人知道哪些是比较好用的,用的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