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多了,怎么编好顶层的控制模块

楼主(2011-01-13):
今天看了书上的RISC CPU,看了很久,因为模块多,所以很考验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顶层控制模块的编写就特别重要,请教各位大牛,如何编好顶层模块,如何才能把握好各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画状态图有用吗?

网友:
顶层模块是你整个架构的体现,逻辑关系是靠你模块划分来获得的,而不是从顶层获得的

网友:
顶层就是对各个子模块的调用
我的顶层很少写逻辑电路,全是底层模块的例化
至于模块划分,就靠你自己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顶层一般不写逻辑,或者只写较为简单的逻辑,至于各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先画好框图再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