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专用的MCU IP 核,集成到自己芯片里面,需要考虑编译器的兼容问题吗??

楼主(2011-01-13):
如题。采用哪些方法可以将程序烧入MCU的ROM里面??
在MCU核设计时怎样考虑??
必须将自己的MCU做成和市场上的MCU兼容的才可以吗??

网友:
很多方法都可以烧写。比如,jtag, uart等。至于根部根外边商用兼容,看你自己情况。要自己搞编译器可以不兼容,否则要兼容。

网友:
MCU里面的ROM应该是直接烧死的吧,MCU里面加可编程ROM,那成本就会比较高。能有功夫自己做MCU,蛮不错嘛,不知道采用哪个指令集?

网友(2011-02-23):
可以 在内部做上RAM  做个I2C这样的简单接口 从片外加载程序
最好做成兼容指令  因为设计一个好的编译器的工作量一点也不小于做个 SOC

网友(2020-03-19):
很好的话题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