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的校准电路

楼主(2011-01-13):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个sar adc,目标是做到14bit。我采用的分段电容阵列,差分输入的模式。从很多论文上看到,用电容阵列去做sar的话,精度超过10-12bit,电路就需要做校准电路。而在这其中,都会使用到ram。而我目前的水平,还不能做出这样一个简单的ram。所以我想请教各位,我该如何去处理这一情况。或者说现在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如果只说精度14bit也不能算是高,如果你不care面积有不想研究ram,你直接放点register一样可以

网友(2013-05-21):
   怎样放电register,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2017-11-07):
同问上面的问题

网友:
简单做,每次用之前,用LSB量一下MSB,然后把weight的误差存在Register里面。之后运行的时候,把weight误差消减就行。

网友:
sar adc 的校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