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cess corner的中文意思?

楼主(2011-01-13):
如题!

请大侠帮忙指导!

楼主:
回复 楼主:

具体可以参照下面一段话。。。
    The NMOS and PMOS can never have identical currents. If current mismatch is reduced in typical conditions through careful choice of transistor sizes, significant mismatch can still be observed specially in the fast-NMOS slow-PMOS process corner (FNSP) or slow-NMOS fast-PMOS process corner (SNFP).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人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翻译有点中式英语的味道。。。。

网友:
Refer to the URL for similar Q/A overseas:

http://www.physicsforums.com/showthread.php?t=449899

用圖來說明比較好

Process Corners

Process Corners

网友:
一般就叫做工艺角啊

网友(2011-07-20):
工艺角,tt,ff,ss分别对应的是typcial,fast,slow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我一般就在工艺角 其他不知道

网友(2012-10-27):
学习了 ,菜鸟学习中

网友:
工艺窗口

网友(2013-02-17):
製程偏移

网友(2013-06-18):
就是对wafer上的芯片的一个分类吧。

网友:
典型工艺偏差

工艺偏差范围就像楼上的图,是个方形。在四个定点(corner)上,是偏差最严重的情况。
如果所设计的电路在这种最恶劣的工艺条件下仍然能工作,那么成品率得以保证。所以在仿真的时候,以corner表示典型的工艺偏差条件。